STM32加奇偶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ST有个例子 配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用计算机接收数据的时候,奇偶校验位作为了数据的最高位,我把USART_WordLength_8b;改成USART_WordLength_9b;就接收不到数据了,不知道问题处在那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如果PC端设置为: 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则STM32的设置为:数据位=9,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请记住,在STM32上,奇偶检验位要计算在数据位中。

网友B:
"请记住,在STM32上,奇偶检验位要计算在数据位中。",----------------stm32真变态啊。

网友A:
"请记住,在STM32上,奇偶检验位要计算在数据位中。",----------------stm32真变态啊。
引用 网友B:

奇偶检验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数据位,你去仔细地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就知道了。

你自己不懂就不要乱评价。

网友C:
呵呵,的确有些变态。通常我们所说的数据位不包括校验位。

网友B:
呵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香主不要过敏,我没有贬低stm32的意思,只是觉得他这点跟别的mcu不一样而已。

还有他的usart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也和别的不一样,别的mcu(如nxp的arm)是变为空才中断,他是只要是空就不停的中断。

网友C:
通常是设置成小于一半就中断一下拉。

楼主:
我的设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结果是单片机可以正确接收计算机的消息,也可以正确返回,但是计算机接收不到单片机的任何数据。

不知道发送的时候如果加了奇偶校验,还要加其他的什么设置。

楼主:
弄了一上午,做了n多尝试,结果还是不行,不是收不到数据,就是数据的最高位包含了校验位。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数据没法接收到,用仿真器看的时候,数据的确是一直在发送,但是有时候就接收不到了,用示波器也没有看到波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先把波特率降下来,等双方都稳定了再调上去。也许是波特率太高,某一方的响应跟不上。

楼主:
不是,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计算机的发送波形是有的,单片机也能正确接收到,而单片机内部发送也是一直发送的,但是看不到发送波形。不知道什么影响到什么寄存器了,我只是改了改奇偶校验,但是只要改了,有时候就通讯不上了,改回来也不行,不知道啥原因呢。

楼主: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CT6,以前用vbt6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A: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CT6,以前用vbt6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怀疑这个说法:因为10楼说“我只是改了改奇偶校验,但是只要改了,有时候就通讯不上了,改回来也不行”,:P

楼主:
我现在也摸不着啥原因,呵呵,奇偶校验反正是失败了。我下载了一个以前的程序,运行一下,能正常通讯,然后再把我这次改回来的程序下载进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呵呵,你自己改来改去,把自己都改晕了,别人看着就更晕了,:lol。

楼主:
没有改动什么,就是想加校验位来着,后来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用仿真器看到数据写到串口的发送寄存器了,但是管脚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D:
仿真器看到数据写到串口发送寄存器了?寄存器的值不是你软件写进去的吗,你如果用示波器打不到波形,就证明没发

楼主:
现在初步估计是编译器的bug,因为从新编译两次,不改动任何地方,有时候就好了,新出的芯片,估计编译器完全支持的很好还要些时候。

网友A:
即使编译器有BUG,也不可能2次对同样的程序编译产生不同的结果。

楼主:
从理论上讲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遇到了不同的情况。

网友A:
哈哈,理论与现实不符,你应该怀疑哪个呢?

网友E:
STM32系列开发板,火热销售中~~~
http://www.embedinfo.com/class.asp?lx=small&anid=68&nid=331

:call: 021-66581106

网友F:
午夜霓虹,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个问题应该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我的串口都好好的,MDK版本3.50,3.80,4.02,都试过!

STM32的芯片,RBT6,VBT6,VET6,ZET6,都试过!

网友G(2018-10-26):
引用 网友A:
如果PC端设置为: 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则STM32的设置为:数据位=9,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您好  STM32F103  我数据位是按照有校验数据位9位设置  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PC端设置为: 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则STM32的设置为:数据位=9,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如果PC端设置为: 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检验=奇
则STM32的设置为:数据位=9,停止位=1,奇偶检验=偶

这两种情况下数据接收都正确  如果单片机设置为奇校验,情况和上面也一样。但是设置无校验  确实是乱码的,那么说明校验位是起作用了的,但是测试结果是奇偶校验没有区别  收发数据都正常

网友H:
长见识了,原来还算在数据位中啊

网友I:
发送接收要保持格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