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单片机的SPI问题

楼主(2010-01-14):
请教各位前辈的,在AVR单片机中有SPI接口的,SPI设置成功可以自动生成SCK的,
不过这个SCK引脚和一般引脚是共用的,
那么在通信中让一般引脚输出高或者低电平,这个引脚的SCK信号是否会被影响的?

其实描述的不清楚的,就是想问在SPI的通信中,如果对SCK引脚进行端口的操作会不会影响SCK的

网友A:
多功能引脚,其功能通常是排他的。使用了一项功能,另一项就无效了。

网友B:
绝对有影响,轻则工作不正常,重则烧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