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问题

楼主(2010-01-14):
鄙公司有一款产品, PCB 之间用了 14 位的 FPC 排线连接。目前该产品的故障有 90% 都是排线和排座脱落引起。鄙人万分郁闷。请问各位父老乡亲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打胶行不?

网友B:
选择好的座子,注意座子位子排布(尽量缩小连线长度和扭曲应力)。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好的接插件价格是山寨货的十倍,但使用可靠性可能是山寨货的一万倍。

楼主:
做这一块国内谁是老大呢 ?

网友D:
假货坑人!

网友A:
AMP,FOXCONN,TYCO,华丰

网友E:
支持这种说法

不是排线不可靠

是用了不可靠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