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板,温控

楼主(2010-01-14):
我想让一块小电路板在恒温环境中工作,请问怎么处理,有现成的产品没有?

网友A:
我在温度计的实验标定基地见过,大概有个冰柜那么大,控温精度不大于+/-0.3度,听说要好多钱。

网友B:
去买一个数字式温度模块,自己动手做吧,至少标定这一块可避开了,直接得到温度值,用来控制发热器.
成品当然有,但很贵.
不想动手就直接买温控器做.

楼主:
那只有自己做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方法有个天然的问题,只能加热,不能降温阿!
万一加热过头了,只能自然冷却了,土鳖版温箱,呵呵

楼主:
半导体制冷片是能加热也能制冷的。

网友D:
恒温晶振,一般是55度左右,当然要高于室温,同时在该点器件温度特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