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限频率的问题

楼主:
两级放大电路如图所示。已知CE决定电路的下限频率,
则两级放大电路的上限频率分别是多少?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0-01-14):
原则上看不出有特定的高频阻碍环节,主要由三极管的频响因素决定。

楼主:
哪位高手看出跟哪个电阻和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B:
2楼不是已经说明了吗?

楼主:
谢谢!
书上说第二级决定上限频率的时间常数比第一级的大。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A:
因为第二级的信号比第一级大,所以其频响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