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频率如何来确定

楼主(2010-01-14):
向高手请教,
  想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输入电压的范围在6—36V,输出10W/2A。我应该通过哪些来确定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网友A: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地确定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的选择与很多因素有关,比较重要的有器件(双极型管或MOS管以及二极管)、变压器磁心性能等等。工作频率的选择还影响到电源的体积重量和效率,是各项要求综合考虑的结果。
早期因器件特性不够好,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仅数kHz,出现三重扩散管之后提高到15kHz,功率较小的可以到20kHz。MOS管出现后更有很大提高。磁性材料性能的提高对开关工作频率提高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网友B:
看你使用的什么电路了,使用反激式RCC的它是不定频率的,要是使用PWM芯片控制你可以调节的(设定)。

网友C:
恩!
LS两位说的挺好的饿!

网友D:
把给定的功率器件(磁件,开关,整流器等)的效率, 功率密度与频率的关系画在一个坐标内,效率最高点,体积最小点,跃然纸上...

网友A:
这个函数关系,可是相当复杂。

网友E:
看你使用的什么电路了,使用反激式RCC的它是不定频率的,要是使用PWM芯片控制你可以调节的(设定)。
引用 网友B:

我贊成這位的說法

网友F: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有的直接调节RC以调节PWM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频率
而要什么样的频率,这得看你的电路了,怎么节能,怎么个高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