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1-14):
使用51单片机时,外部中断0设置为边沿触发方式
当打开中断使能时(EX0=1),会直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不知道为什么

硬件上P3.2常接高,应该不是硬件干扰引起的
而且只有第一次执行EX0=1时才会发生上述问题,如果反复进行开(EX0=1)和关(EX0=0),之后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那你开外部中断之前先清一下中断标志位好了

网友A:
中断标志位 初始化没有?

网友B(2014-04-25):
                                EX0=0;EX1=0;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8,2,12,3,0,0);   //不转动
                                motor_stop();
                                flag0=0;flag1=0;
                                EX0=1;EX1=1;

这样写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