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100PA--0.01PA的衡流源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楼主(2010-01-14):
(无正文)

网友A:
太强了!等待答案!

楼主:
未命名.rar (4.78 KB) 呵呵,看来问题提得太唐突了。图又贴不上来。只能换成附件形式和大家交流了。如附件中图上所标,当Vin=1V,R2=10^14欧姆时,能输出I=10^-14A电流吗??还有这个衡流源的自身阻抗是10^14欧姆吗????

这个图这是个理论推算,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就算是理想状态下,此恒流源的内阻也非由R2而定,R2只是确定了V~I的转换关系。此电流源内阻由三极管的特性确定。另由于运放的偏置电流和三极管漏电流,想做到如此低的电流是几乎不可能的。

楼主:
我如果把NPN换成场效应管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C(2012-01-03):
看来还是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那我就挖坟回答一下。
3楼的电路,如果把三极管换成场管,会好很多,但这种有源的电流源并不适合pA级,原因之一是漏电流已经可以比拟,难于控制。另一个原因,等效电阻不够大,造成电流噪声太大(电阻越大则电流噪声越小)。

因此,微电流发生的主流仍然是无源的,尤其是高精度的校准用的。例如吉时利有261,也有高端的5156;国产的有WD-1,都是无源的。

网友D:
频响几hz的话,用PWM开关闭环,开关漏电流可影响可消除,100pA精度可做到1%.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有源闭环,0.01pA频响很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不用PWM,也可做,只要频响不高,0.01pA可作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一般这种信号源都是直流的,而且多用在核仪表测试仪器里。
听说里面有什么红宝石开关,无他,就是它的阻抗够大,10的17次方。
吉时利的有些仪表指标很厉害的。但无幸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