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待机模式IO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4):
我现在程序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到达后进入待机模式,主程序在循环将一个LED闪烁。发现进入待机模式后,LED灯是亮的不再闪烁了,功耗确实降了下来。我是IO口接LED接R接地,设置的推挽方式。进入待机模式发现IO还是3.3V的高电平,而不是高阻状态?谢谢

网友A:
进入待机模式的操作正确吗?

楼主:
SysTick作为定时器,进入该中断调用PWR_EnterSTANDBYMode(),发现进入stanby模式,功耗缺省减少10mA(我用的内部晶振),但灯是亮的,wakeup唤醒后,灯又开始闪烁。我用的内部时钟 (调试进入待机模式会自动断开,ULINK再无法连接,符合现象)

楼主:
//RCC_Configuration();

  g_cout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LED,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 Turn on Leds connected to GPIO_LED Pin 6 and Pin 8 */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10);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zy(0xFF0000);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SysTick_SetReload(1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SYSCLKConfig_STOP();
  PWR_WakeUpPinCmd(ENABLE);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 (1)
  {
    /* Toggle leds connected to GPIO_LED Pin 6, Pin 7, Pin 8 and Pin 9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 Insert 500 ms delay */
    Delay_zy(500000);

    /* Toggle leds connected to GPIO_LED Pin 6, Pin 7, Pin 8 and Pin 9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 Insert 300 ms delay */
    Delay_zy(500000);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if(g_cout==10)
  {
  g_cout = 0;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PWR_EnterSTANDBYMode();
  }
  g_cout++;
}
}

网友A:
请不要连接调试器试试看。

另外你的LED上是否串联了电阻,多大电阻?

楼主:
试过一样,灯还是亮的。串联2K电阻最后到地。IO设置推挽输出。不接电源,直接接ULINK,它本身供电,灯一样闪烁,只是很暗,过一会也不闪烁进入待机模式了。PB10口作为LED控制IO口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个引脚受损,换个引脚试试看?

如果要控制LED,建议把LED串联电阻接VDD,另一头接I/O引脚,在程序中配置I/O口为开漏输出,输出'0'时点亮LED。

网友B:
我也赞成采用上拉接法,很有可能就是引脚问题,最好先换个试试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个引脚受损,换个引脚试试看?

如果要控制LED,建议把LED串联电阻接VDD,另一头接I/O引脚,在程序中配置I/O口为开漏输出,输出'0'时点亮LED。 ...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过,很有道理的

网友D(2015-01-05):
引用 网友A:
进入待机模式的操作正确吗?

停机模式下 输出IO状态会维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