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470 中断不响应

楼主(2010-01-14):
我用的是TMS470R1B1M,中断都开了,但不响应,从网上下载的DEMO,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什么寄存器没配置,
或者说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今天试了,一下串口中断传输方式,发现也收不到数据,
void main(void)
{
  PCR = CLKDIV_2;                         // ICLK = SYSCLK / 2
  GCR = ZPLL_CLK_DIV_PRE_1;               // SYSCLK = 8 x fOSC
  PCR |= PENABLE;                         // Enable peripherals

  SCI1CTL3 &= ~SW_NRESET;                 // Reset SCI state machine
  SCI1CCR = TIMING_MODE_ASYNC + CHAR_8;   // Async, 8-bit Char
  SCI1CTL1 |= RXENA;                      // RX enabled
  SCI1CTL2 |= TXENA;                      // TX enabled
  SCI1CTL3 |= CLOCK + RX_ACTION_ENA;      // Internal clock. RX interrrupt
  SCI1LBAUD = 0xbf;                       // 29.4912MHz/(8*19200)-1
  SCI1PC2 |= RX_FUNC;                     // SCIRX is the SCI receive pin
  SCI1PC3 |= TX_FUNC;                     // SCITX is the SCI transmit pin
  SCI1CTL3 |= SW_NRESET;                  // Configure SCI1 state machine
  REQMASK = (1 << CIM_SCI1RX);            // Enable SCI1RX channel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for (;;){}                              // Wait in enless loop
}
//------------------------------------------------------------------------------
// TMS470R1B1M Standard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void)
{
  switch ((0xff & IRQIVEC) - 1)
  {
    case CIM_SCI1RX :
      SCI1TXBUF = SCI1RXBUF;
      break;
  }
}

楼主:
看到,周立功的ARM7,上,都有个要设置中断向量地址,但这款芯片,没有说要求要设置中断向量地址,会不会问题出这里?

网友B:
怎么不要设置中断向量呢,应该都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