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 LINK问题

楼主(2010-01-14):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30F6014,编程语言是C30的,开始编译程序时成功的,随便增加几条语句后就编译失败,情况如下:
Program Memory Usage
section                    address   length (PC units)   length (bytes) (dec)
-------                    -------   -----------------   --------------------
.reset                           0                 0x4             0x6  (6)
.ivt                           0x4                0x7c            0xba  (186)
.aivt                         0x84                0x7c            0xba  (186)
.text                        0x100             0x111c2         0x19aa3  (105123)
.const                     0x112c2              0x168a          0x21cf  (8655)
.dinit                     0x1294c               0x3b8           0x594  (1428)
.isr                       0x12d04                 0x2             0x3  (3)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1c383  (115587) 78%

Data Memory Usage
section                    address      alignment gaps    total length  (dec)
-------                    -------      --------------    -------------------
.nbss                        0x800                   0           0x314  (788)
.ndata                       0xb14                   0           0x2dc  (732)
.nbss                        0xdf0                   0           0x2aa  (682)
.ndata                      0x109a                   0           0x100  (256)
.nbss                       0x119a                   0            0xbe  (190)
.nbss                       0x1258                   0            0x8e  (142)
.nbss                       0x12e6                   0            0x72  (114)
.nbss                       0x1358                   0            0x5a  (90)
.nbss                       0x13b2                   0            0x58  (88)
.nbss                       0x140a                   0            0x46  (70)
.ndata                      0x1450                   0            0x28  (40)
.ndata                      0x1478                   0            0x22  (34)
.nbss                       0x149a                   0            0x20  (32)
.nbss                       0x14ba                   0            0x1e  (30)
.ndata                      0x14d8                   0            0x18  (24)
.ndata                      0x14f0                   0            0x12  (18)
.nbss                       0x1502                   0             0xe  (14)
.ndata                      0x1510                   0             0xc  (12)
.ndata                      0x151c                   0             0xa  (10)
.ndata                      0x1526                   0             0xa  (10)
.ndata                      0x1530                   0             0x6  (6)
.nbss                       0x1536                   0             0x6  (6)
.nbss                       0x153c                   0             0x4  (4)
.ndata                      0x1540                   0             0x4  (4)
.ndata                      0x1544                   0             0x2  (2)
.ndata                      0x1546                   0             0x2  (2)
.nbss                       0x1548                   0             0x2  (2)
.dconst                     0x154a                   0             0x8  (8)
                        Total data memory used (bytes):          0xd52  (3410) 42%

Dynamic Memory Usage
region                     address                      maximum length  (dec)
------                     -------                      ---------------------
heap                             0                                   0  (0)
stack                       0x1552                              0x124e  (4686)
                        Maximum dynamic memory (bytes):         0x124e  (4686)
E:\2.12.2\task.o(.text+0x121a): In function `TaskManualCtrlFailed':
E:\2.12.2\task.c:1634: Link Error: relocation truncated to fit: PC RELATIVE BRANCH AppAlarmAdd
Link step failed.
BUILD FAILED: Thu Jan 14 14:21:43 2010

随便删掉几条语句,编译又可以成功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程序存储空间不够,但上面显示才78%,迷惘中,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连接错误 俺不懂

网友B(2010-03-09):
最近逛这个论坛,留个脚印:lol

网友C(2015-01-29):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1c383  (115587) 78%
program memory程序存贮器一般超过80%就编译不了,data memory数据存贮器也一样,建议你换个同品牌的
更高容量的PIC单片机,但同样的程序,头文件更换后,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可能也要做相应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