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板子?

楼主(2010-01-14):
通过旋转编码开关(Rotary Encoder switch)  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大约0-5V,10V也行,不严格)。   请问哪里有卖的?
    提示:有可能是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或者控制D/A实现的。

网友A:
自己做呗,这种东西要是想买现成的比较难,买到手也不一定能符合你的要求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一个项目中用到了,我自己做的坏了,想买个现成的临时用,否则影响项目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