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买到这样的板子?

楼主(2010-01-14):
      通过旋转编码开关(Rotary Encoder switch)  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0-5V)。 请问哪里有卖的?
      提示:有可能是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或者控制D/A实现的。

网友A:
不要考虑现成的板子,有旋转拨码开关成品,现在多为按键式的,不过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方法很多,楼主所及可用,但要分析具体要求,比如信号和电源的控制方法就可能不同。

楼主:
我做的一个项目中用到了,我自己做的坏了,想买个现成的临时用,否则影响项目进度。

网友A:
那到配套市场去找找,做工控器材的往往会有。

网友B:
以前在面包板 用0832 一个8421转码开关 做过步进15的0-5V 电源输出。如果是玩玩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