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无法观察,这是何故?

楼主(2010-01-14):
C编译器的版本是9.65的**版。
有注意大小写的问题了。watch窗口提示no found.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变量作用域的事情。

提示no found,是因为当前CODE还没有确定这个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也就是说,这个局部变量此时还没有被定义,只有发现到被定义后,这个no found就会自动消失,并显示它的地址和变量值。

这个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和PIC AND PICC都没关系,在所有的C编译器中都是类似如此。

楼主:
回楼上的,你见了附件,就明白我问的了。

网友A:
你把断点设置到pulse()上看看。

另外,也可能是你的这个变量属于无意义的变量被优化删除掉了。

not found一般就是未成功分配地址的意义。

楼主:
更换到9.60版本的编译器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局部变量可在local下查看 前提是你进到了对应的函数
如果定义为static 可在watch中直接看到 但其名称会和函数名结合 变成另一个名称

网友C:
一般是被优化掉了,如果确实想看这个变量,可以临时把程序改成如下:

     data_in <<=1;
     if (data_in)
           pulse();
调试完后把if那句去掉,或者直接去改变编译环境的优化等级也可以,但这个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