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与rs232区别

楼主(2010-01-14):
小弟刚接触rs485通信不知道要注意哪些问题?它和rs232比较有什么不同?
还有发码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看资料,然后编程序测试,

网友B:
232全双工,485半双工,232转成485要经过一个转换器

网友C:
232是双向车道。485是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车道,所以485需要进行指挥才能不堵塞。

网友D:
能不能讲的更加详细一点。  硬件软件两方面讲讲.

网友E:
二者是截然不同的,RS232是单端信号传输,用高压来实现长距离(低速下最远可做到30米左右)和抗干扰,二RS485采用差分法来传输信号,对共模干扰具有更强的抗干扰力,同样条件下的传输速率和距离等指标远强于232。这是纯硬件问题,跟软件无关。

楼主:
485组建设备网络时,就是有多个收发器时,它的寻址过程是怎样执行的?

楼主:
哪位高手指导下RS232转RS485的接口电路,用什么芯片好?

网友F:
RS485用双绞线传输,传的是差分信号,当A比B电压高时为"1",当A比B小时为"0"。RS485抗干扰能力较强,通常能传输1000米以上。RS232至少要3根线传输,一根是发送TXD,一根是接收RXD,一根是地线GND,传送时把TTL转换成+-12V电平。RS232传输距离较短,一般10米左右。

网友F:
常用的芯片,RS485常用的有MAX485,RS232为MAX232

网友G:
这是纯硬件问题,跟软件无关。

春阳说的当然没错,但是容易误导LZ:拿着232通信的现有程序到485上去通信。那就找不着北了。

所以:RS232/RS485,不但与硬件有关,更重要的是与软件有关。4楼说的才是重点:
232是双向车道。485是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车道,所以485需要进行指挥才能不堵塞。

         RS485已经是网络技术了,一条总线上可以挂接200多个节点,再加上扩展技术;而RS232只能在2点之间通信。软件上管理相差甚远。
         在485上跑,必是主从方式;一定有一个主节点进行指挥的,它负责向各个从节点分发令牌。只有接收到令牌的从节点才能占有总线。——这么复杂的通信协议,软件上比RS232高级多了。

基于RS485,控制网络发展了集中式主控网,分布式控制网络,……软件上发展了分布式操作系统。与RS232上跑的通信软件天壤之别了。

楼主:
我现在的电路板已经做成232的了,想问下高手们,如果要改成485的,是否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动,外加电路实现吗?电路成本贵吗?最好发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G:
换个485 接口芯片就行了。 像75176是常用的。

如果232 接口芯片已经焊在电路板上。那就把485接口芯片做成小板用长螺丝固定在232接口芯片上方,该切断的切,该连接的连。

楼主:
我现在的232用的是MAX232,您说的就是直接可以把MAX232换成MAX485就可以了吗?
   可我看到有案可查RS232转RS485的电路感觉很复杂

网友H:
485 发送需要使能  作程序有不同之处  硬件电路也要修改

网友G:
送你篇论文,上面有电路连接图。

他们说的是从外部232±12V信号系统通过成品转换板到RS485(5V信号系统);那是假设你不知道装置内部软硬件结构(黑匣子)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外部转换;——内部软硬件不能动。

你现在完全清楚你自己装置的硬件电路结构。软件又可以重新编程。不存在黑匣子,你自己就在装置(黑匣子)内部;当然是从MAX232之前就进行硬件变换,——把MAX232拿掉,换成MAX485或者CAN接口驱动电路PCA82C250之类,它们的管脚分布与75176都是相同的。所以当然用8脚IC插座好一点,可以随意插拔改换芯片。

所有485芯片电路的数据手册上都有接线图,网上也有,还有可以直接找MAX公司免费索取。他们一直给我邮寄各种485芯片数据手册,好几年了。摞起来快有一米高了,仅重复的就有不下10份。找他们要呀。

网友I(2010-07-18):
[RS232 RS422 RS485通讯板卡
支持多种通用计算机总线平台:ISA、PC104、PCI、PCMCIA、CPCI、PXI
支持Windows98/2000/xp

网友J(2013-10-16):
一、 什么是RS-232接口?
   (1) RS-232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RS-232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的)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的PC机将RS-232简化成了DB-9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口一般只使用RXD、TXD、GND三条线。

  (2)RS-232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为-3到-15V;逻辑"0"为 +3到+15V 。

RS-232-C最常用的9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            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3) RS-232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9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端,插座在DTE端.
PC机的RS-232口为9芯针插座。而波士RS-232/RS-485转换器的RS-232为DB-9孔插头。
一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
即"发送数据TXD"、"接收数据RXD"和"信号地GND"。RS-232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RS-232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
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下面实验结果。其中1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是22#AWG的四芯电缆。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bps         1 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2 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110                        1500                              900
  300                        1500                              900
  1200                       900                               900
  2400                       300                               150
  4800                       300                               75
  9600                       75                                75
  经过许多年来RS-232器件以及通信技术的改进,RS-232的通信距离已经大大增加。波士电子的RS-232增强器可以将普通的RS-232口的通信距离直接延长到1000米。

二、 什么是RS-485接口?
  1. RS-485的电气特性:   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至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至6)V表示。 接收端:A比B高200mV以上即认为是逻辑"1",A比B低200mV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但是由于RS-485常常要与PC机的RS-232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RS-485传输距离减小,所以往往为9600bps左右或以下。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200米(9600bps时),实际上可达3000米,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RS-485具有多机通信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信号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的国际标准并没有规定RS485的接口连接器标准、所以采用接线端子或者DB-9、DB-25等连接器都可以。波士RS-485接口是事实工业标准。
  3.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答: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时所得出。(引自GB11014-89附录A)。当数据信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在实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时,采用24AWG电缆,最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RS-485的远距离通信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将屏蔽层作为地线。

三、 什么是RS-422接口?
      RS-422的电气性能与RS-485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
     RS-422有4根信号线:两根发送(Y、Z)、两根接收(A、B)。由于RS-422的收与发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有2根信号线:发送和接收都是A和B。由于RS-485的收与发是共用两根线所以不能够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能否将RS-422的Y-A短接作为RS-485的A、将RS-422的Z-B短接作为RS-485的B呢?回答:不一定。条件是RS-422必须是能够支持多机通信的。波士电子的所有接口转换器的RS-422口都能够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所以可以这样简单转换为RS-485。

四、RS-485比RS-232-C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答: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现在由于采用新的UART芯片16C550等,波特率达到115.2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米,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15米左右。
    (5)RS-232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