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下图是一个反馈电路,书上说是直流负反馈。
请问高手,怎么判断的?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因为交流信号被电容旁路了?

网友A:
R1R2是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中没有串联电容,当然包括直流。
不过,此电路也存在交流反馈,理由是R2并联了C1,频率越高,反馈量越小,100kHz以上接近开环,这是相当容易自激的,多数应用不应该这样。

大神,现在到那个坛去了。怎么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