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8系列的自身消耗功率多大

楼主(2010-01-14):
(无正文)

网友A:
与输入电压有关,自身消耗功率是自身消耗电流与输入电压之积,而且自身消耗电流也随输入电压变化,所以没法说。

网友B:
应该是自身消耗电流乘以输入输出电压的压差吧

网友C:
Pl=(Vi-Vo)X Il X sinTj

网友D:
晕 自身消耗怎么能减去压差?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看清楚点
是减去之后的压差,
不是减去压差

网友B:
2楼的是输入电压跟电流的消耗功率
我的观点是输入与输出电压的压差跟电流的消耗功率

网友A:
8楼:
假定输出空载,如何计算芯片自身消耗功率?

网友B:
那就是压差乘以静态工作电流呗
静态工作电流一般是10MA左右

网友D:
不知道该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