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时发现一个奇怪波形,附图

楼主(2010-01-14):
下面这个图是很常见的一个电路,三极管驱动上面的继电器,前段时间因为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在检查时,
测量C极波形,发现导通的瞬间是拉到底的,但然后又抬高。。。

最开始是怀疑EMS_RY上的RC导致,但后来去掉发现依然是这样,最简化的电路就是这样了,感觉应该是跟三极管的特性有什么关系。。。

期待...

网友A:
继电器线圈在吸合动作瞬间呈现较高阻抗,而当吸合完以后其阻抗有所降低。由此在三极管的C极上表现出一个向下的缺口。

网友B:
关注,学习。
与三极管无直接关系,是继电器的感性负载与二极管的原因吧:怀疑等于放电后的二极管压降.???

网友C:
与二极管无关,纯粹因感性负载的特性所致。

网友D:
感性负载所致,如果没那二极管续流,这个负的坑没那么小.可能是负几十V

网友A:
感性负载所致,如果没那二极管续流,这个负的坑没那么小.可能是负几十V
引用 网友D:

吸合哪来续流?那是在加载电流。
只有在释放时(断开),才需要续流。

网友E:
真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示波器输入电容和表笔线的电感,也会形成这种假象的过冲波形。

三极管导通时,表笔的输入电容对三极管放电,同时表笔线的电感因电流流过而储能,当电容放电到0V时,电感电流最大,此电流对输入电容反充电,形成一个下凹的波形。

网友G:
觉得问题的关键点在继电器上,C级后面如果不接继电器你测测,那波形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H:
在线圈两端并个104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