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922ISP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我用内部RC震荡。。为什么进入ISP时的波特率老是不确定的。。一会儿9600一会而2400.。
还有进入ISP后为什么总是读取ID错误呢。。我按照你们提供的资料全部检查过了。。包括电路连接。。RXD.TXD电阻也加了68欧姆。。。单独的串口转换电路也用调试助手试过没问题。。。程序加了初始化帧。。就下载成功过一次。。郁闷啊。。难道一定要买编程器吗。。

网友A:
串行通信要用外部晶振

网友B:
请问你的程序加了初始化帧的初始帧数怎么加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ICP方式呢?

网友D:
ISP应当是比较稳定的,看情况还是你的电路的问题。你下载成功一次,只能说明你的ISP确实有问题。新的芯片出厂的时候,由于内部FLASH是空的,上电就自动进入了ISP模式。
你可以参看KEIL的MCB900的原理图,CHECK你的ISP电路。
http://www.keil.com/c51/mcb900/mcb900-schematics.pdf

楼主(2010-02-24):
还是不清楚!

网友E:
抓数据分析啊
用个空白的ISP成功抓下数据
在用个不成功的抓下数据
一对比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