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助:P89LV51RD的ISP下载不灵了

楼主(2010-01-14):
刚开始一直都挺好的,最近修改了代码,重新下载时提示下载不成功,再次下载就不行了,提示通信无法联机,要我到www.flashmagictool.com/autobaud.html 上去查找答案,上去了之后发现貌似斑竹几乎不能解答任何问题,倒是从一位网友那里得到一点启发,可能是bootloader出了问题,需要用通用编程器重新烧写,但我的片子是焊在板子上的,取下来不方便,而且是TQFP封装的,一般的通用编程器无法支持。
请问,
1、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2、用户代码是否会导致bootloader丢失或损坏?如果是,原理是什么?如何避免?

另外,这种问题一个月前也碰到过,但被我通用下载、安装新版本的ISP下载工具Flashmagic解决了,但这次,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我用的已经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A:
那必然是你的代码的问题啦!

楼主:
我也认为是我的代码的问题,但是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地址空间和bootloader的存储器空间是独立的,我的代码应该应该不会对bootloader 造成影响?
看来这个单片机我还是所知甚少。

网友B:
1, ISP  不能擦BOOT。BOOT中包含ISP,不能自己擦自己;
2, FM中的ISP->Advanced options-> hardware conifg中的两项都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