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的74HC595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0-01-14):
关于LED显示屏的74HC595输出电压
自己做了块32*64的显示屏,用的8*8点阵,采用的就74HC595+4514+2803.

显示屏工作时用示波器测595输出电压只有3.5V左右,有时候会来一个5V的脉冲。
然后把上面那一排的显示模块去掉,测电压有时候5V有时候3V,基本上就是扫描到那一列时有一个5V的脉冲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又变为3V。
最后把点阵模块全部去掉测595输出电压,是5V。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这有一块旧32*64LED显示屏板,它工作时候测的595输出电压是5V,很稳定的。

我做的板子基本上和那旧的板子一样,老大认为小了,就做了个稍微大一点的模块

网友A:
CMOS电路输出电压不足多是负载过重所致,如果这时电源电压正确即可判定,注意多输出端口的IC除了要注意每个端口的输出能力外,还要注意芯片总的输出负载能力,超出芯片的限度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