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4):
电压型并联负反馈

楼主:
能指点一下为什么是负反馈吗?

楼主:
接在反向端一定是负反馈吗?
高手指点!

网友B:
反馈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反馈回路是一阶电路,相移最大90度,所以是负反馈。

网友C:
分析是什么反馈,就分析瞬间极性
由于负载变化导致Uo上升---------Ir1电流上升-------Ir3没变,所以Ib-变大------Ib+没变,所以Uo减小---所以是负反馈

网友D:
还有高频提升功能呢。。

网友E:
AWEY,我感觉高频没提升吧,电容不是并在电阻上的啊,是接地了一端

网友F:
AWEY,我感觉高频没提升吧,电容不是并在电阻上的啊,是接地了一端
引用 网友E:

高频时C1阻抗降低,由R2和C1分压的负反馈系数降低,最终导致输出幅度增大。此便就是所谓的“高频提升”。

网友B:
8楼:
不能靠感觉,只能靠分析。
再仔细想想,频率变高,负反馈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网友G:
是负反馈没错;但正端接地,好像不对!

网友F:
是负反馈没错;但正端接地,好像不对!
引用 网友G:

“支点”接地有何不对?

网友H:
电源板块里真好,什么帖子都是3位高手一起出现

网友I:
频率变高,负反馈减弱。
我觉得应该是吧

网友E:
是不是高频的时候,信号很多都通过电容流到地了,感觉后面R2的阻抗很大,所以。。。

网友C:
把C1和R2与输出VO,等效成VO2=Vo/(RCS+1),Ro=R2||C=R2/(RSC+1)
频率越高,Ro越小,反馈系数越小.输出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