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如何将一段代码分配到一个固定的数据区?

楼主(2010-01-14):
RT。
比如我想将两个函数
fun1()
{...}
fun2()
{...}
放入一个地址为0x11F000~0x11FFFF的区域内,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在ICF里定义放置区域
再在程序引用下
具体请看IAR手册#pragma section说明,内有详细说明和范例

楼主:
多谢了!!!:)
先试试!!

楼主:
搞定了!
虽然和again_gyf说的方法不大一样
不过也是循着他说的办法在网上找到具体办法的!
分给你!

具体办法如下:
在XCL文件里面定义一个段SECTION
然后在所需要定义的函数声明后面加上@"SECTION"
即可~~~

楼主:
怎么给分结贴啊。。。

楼主:
搞定,再次感谢again_gyf~

网友A:
还在用4版本啊,赶快升级到5哦

网友B:
我很想知道,楼主是否可以讲得具体一点,最好贴个实例

网友C(2012-01-18):
1、
将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stm8\config\lnkstm8s103f3.icf复制到工程所在目录,只需在其最后一行加上:place at address mem: 0x00009B00 { ro section MYSECTION };
其中,地址可以根据所选芯片、实际代码量等情况改变。
2、
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把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指向刚才复制过来的文件。
3、
只需在函数定义处加上@"MYSECTION",如: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SECTION"。
4、按照以上步骤操作,就可以将函数定义在指定的代码段

网友(2016-06-09):
ST官网搜索STSW-STM32008。
STM32F10x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USART (AN2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