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Winavr

楼主(2010-01-14):
从网上下载了个工程文件,编译器用的是Winavr,源文件是可以编译的,后面自己稍微修改了一些参数,就是1修改为0这样的,发现编译不了了,出现这个错误

/usr/bin/sh: gcc: command not found
/usr/bin/sh: gcc: command not found
gcc -Wall -g -I../uip -I. -fpack-struct -Os -I../apps/webserver -c main.c -o obj/main.o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gcc -Wall -g -I../uip -I. -fpack-struct -Os -I../apps/webserver -c main.c -o obj/main.o, ...) failed.
make (e=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试着把修改的地方在改回去也是同样的错误,请教下高手,这是为啥??

网友A:
看起来很奇怪……

楼主:
哪里奇怪了?

网友B:
那就重新下载个

网友C:
注意参数的类型

网友D:
在命令行编译,要稳定的多
先用make clean
再用make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