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 的ADC参考电压VREF PIN问题

楼主(2010-01-14):
在用LPC2378内部ADC的时候, 用TL431产生VREF。奇怪的是,TL431和LPC2378连接后,TL431的VREF电压就从2.5V降到2.4V以下,断开又恢复正常。

网友A:
可能跟电路设计有关,要先确保TL431的输出电压稳定,内阻要小,具体电路设计可参考我们的开发板原理图。
此外,可以考虑在TL431输出端加一个10uF以上的电容来稳定电压,滤除回路中的低频干扰。

网友B:
你是怎么测试的,测试的过程对不对?共地否?

楼主(2010-02-24):
抑郁,很长时间了,别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个问题不行!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