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不太放心,大家看看

楼主(2010-01-14):
其中加入了MOS管切换电阻值,以便控制流入JP5的恒流值:1.6mA(网络标号),2.0mA,8mA,9mA共4个值,(只截取了其中一路图片,其它“受控电阻”的低端都接到COM)

没有仿真软件,所以不敢投入使用,大家帮忙看看!多谢了 !

网友A:
看不懂怎么恒流,搞的好复杂

网友B:
很怀疑ic1是否能正常工作.
另外将大电阻串连在恒定电流的通路上,也不能带载.

网友C:
注意几点:
1、注意LM358在24V供电的时候,最高输出电压。你的电路要求LM358输出较高的电压。
2、Q1、Q2的连接要加限流电阻,可防止冒烟
3、VCC和COM之间只有2.5V,只怕你的MOS管Vth较大,会似通非通的。不如用PMOS的简单。
4、431没有电流偏置,基本不工作
5、电流输出三极管的Ib影响输出电流的精度
6、电路有两个Q2,看得比较别扭。。。

网友D:
电流从哪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
To IC921:电流流到了JP5的N1-引脚
********************************
多谢awey!
********************************
1. 恒流源用途,所以不需要考虑输出电压
2. 防止冒烟---已加10K电阻
3. Vth(max)=1.5V,满足需求(PMOS 能否推荐个型号?)
4. 431无偏置电流---已更正,加了2mA偏置电流
5. 恒流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凑合着用吧(PMOS不知型号也不敢用)
6. 两个Q2----已更正
7. 不知用PMOS代替Q2和MOS1会不会有问题呢?另外型号也不好找...

网友E:
是蛮复杂的,看不懂:)

网友F:
一看到TL431就知道是做基准电压的,后面一串应该就是采样吧,与基准比较后用运放控制占空比???

网友C:
可以取消图中的NMOS,将Q2换成PMOS的,型号你查查台湾AP或APM系列的,应该有许多。
Q1的集电极到VCC加两个电阻分压后驱动PMOS管。

LM358正常输出电压大约比VCC低3。1V左右,可用。

楼主:
哈哈,大把:
台湾茂达 APM4835
台湾茂达 APM4953
台湾茂达 APM9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