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A9541控制

楼主(2010-01-14):
最近接触到通过使用PCA9541控制带I2C的EEPROM,电路中使用的是PCA9541/03,INT0和INT1都接到VCC上,SDA-SLAVE和SCL-SLAVE接到EEPROM的SDA和SCL,SCL-MST0和SDA-MST0接出来通过电脑(I2C卡)控制。想请教,PCA9541自己有一个I2C地址,EEPROM也有一个I2C地址,这样I2C地址怎么确定,因为PCA9541直接接电脑控制,那电脑控制的I2C地址应该是就是PCA9541的地址,那假如是这样怎么通过PCA9541读写EEPROM?希望得到NXP工程师指点。

网友A:
Lazy boy,  自己找data sheet看一下不就清楚了?时序描述的很清楚啊。

网友B:
建议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datasheet我看过了,时序我也看过了,我也按照datasheet的方法试过了,希望大家有点建设性的建议,希望能得到NXP工程师的指点。有必要我可以把我的图纸付上来。

网友C:
PCA9541与EEPROM是怎么连接的应该搞清楚!

楼主:
图片是关于PCA9541和EEPROM的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