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后报告有一个连接没有接通,

楼主(2010-01-14):
自动布线后报告有一个连接没有接通,如何找到这个没有连接连接?谢谢

楼主:
protel自动布线后报告有一个连接没有接通,如何找到这个没有连接连接?谢谢

网友A:
没连通的网络应该有一条直线相连。

网友B:
可以从左侧设计浏览器中一个一个网络地查一遍,看看有谁没有连上。

楼主:
有没有一个可以产生没有连接的列表?

楼主:
仔细找了,没有发现没有连接的虚线

网友C:
双击那个警告,看会不会转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D:
在运行过DRC后不是有报告吗 看上面的网络不就行了嘛

楼主:
看见了,不太好找。找到了,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