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比例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10-01-14):
反比例运放仿真问题,我认为输入为1.3V直流,输出直流应该放大10倍。但是波形输出为1.56V。奇怪?能否解释下。

网友A:
放大10倍可不是13V,而是-13V。
再说,你给定的同相端偏置为1.5V,同相端电位高于反相端0.2V。
电源电压仅3V,明显输出正向饱和。

网友B:
天和地之间才3V,就是顶天立地,也到不了13V。。。。
况且,LM324的输出,本来就顶不了天。

网友C:
就算是轨对轨,输出为1.5+0.2*10 = 3.5 V,也顶到天了。

网友D:
呵呵 要顶破天了

网友E:
送你一个电路图

网友E:
不好意思,传了两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