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没有5伏基准电压是怎么了

楼主(2010-01-14):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用的是2842,7脚有14伏多的电压,8角没有5伏,换了一个3842 后8脚还是没有5伏,悬空后也没有,帮忙分析

网友A:
UC3842的7脚要到15v(典型值16V)以上才启动。
所以: 7脚有14伏多的电压,8脚没有5伏

网友B:
检测一下驱动波形,看看是否保护了,或是你直接用其他电源提供一个16v的供电给3842,看能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我看手册上说电源调整12v到25伏,在7脚接了一个12伏电源也没有5伏输出,在工作正常的开关电源上测7脚 12伏,我就不理解了,我先查一下供电回路,

网友C:
UC3842的7脚要到16V以上才能启动,只有启动了8脚才有5伏输出呢。如果满足以上的条件了,并却8脚对地没有短路,那就是UC3842坏了

楼主:
今天把3842拆下来,直接在7.5脚接上12伏,8脚没有输出,我有接在把3842接在一个好用的开关电源的3842的7.5脚上,外接的3842有5伏输出,此时外界的3842的7.5脚是13.4伏,又把2842 接上也有输出,原先板上的2842 应该没事,
   注意:
     在我开关电源断电后又重新上电,外界的2842 没有输出,7.5脚上的电压是14.40伏,但是开关电源有输出,重启,8脚又5伏,7.5脚又是13.40伏,换一个3842 反复实验,在14.40伏时3842 或2842的8脚没有5伏

网友D:
3842启动后,即使电源电压下降一些,还是有输出的。
看手册。

网友B:
7.5脚接上12伏???
7脚是VCC,5脚应该是接地吧,呵呵。。。。
还是那句话,检查你的供电及保护电路。

网友C:
8楼说的对,很可能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理解8脚的基准电压只要7.5脚加上合适的电压就会有5伏,即使3842保护了,基准电压还是有的只是停止6角
输出,
供电倒是问题,

网友(2012-05-08):
7脚得加到16V,以上的电压芯片才能工作。另外如果1脚电压低于1V,3脚电压高于1V。芯片输出端停止输出。

网友E(2012-12-13):
VCC要达到16V以下,手册上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