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ID需要申请吗

楼主(2010-01-14):
如果我开发USB,用于商业生产的话, USB的PID是不是要申请,如何申请?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已经有了VID的话,PID就不用申请了,这是针对于USB控制芯片这个级别的。而如果你是基于别人的芯片做些功能就什么都不用,只需要写好descriptor,让你的驱动程序正确加载就可以。

网友C:
USB 芯片是不是你们自个的, 若不是, 建议和厂家申请较好, 否则有机会和别人用到同一个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AT91SAM7S64

网友C:
AT 公司应该不会给你用他的VID , 最好还是自已去申请一个吧, 或是找一下其它有ID 的公司, 谈一下吧

网友D:
VID可以用芯片厂商的,也可以自己公司向USB-IF申请。如果VID自有的话,PID随便定,如果是芯片厂商的,可能需要和厂商协商

楼主(2010-06-01):
我看过了,需要申请,而且还挺贵

网友E:
VID需要申请,PID自己定

网友F:
VID可以用芯片厂商的,也可以自己公司向USB-IF申请。如果VID自有的话,PID随便定,如果是芯片厂商的,可能需要和厂商协商
引用 网友D:

是这么会事。如果自己没有VID,也不想用别人的VID,可以用VID:0xFFFF,然后PID自己定

网友G:
可以用标准设备。如MassStorage等

网友H:
商用别人的VID会引起麻烦的,VID需要向USB 联盟申请,PID如果你申请好了,可以自己分配。

网友I:
如果上层软件也自己写,是不是可以不用申请VID

网友J(2010-11-16):
如果usb做成免驱动的VID应该设置多少拿?

网友E:
免驱跟PID没关系

网友K:
我就是用别的厂商的VID会怎样?USB 联盟会告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