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本人菜鸟,还是前几天关于I/O迷惑的问题.
这几天拼命的看这个IC的资料,好像 这个MCU的OSCO端口 肯定要向外输出内部频率的.经测量是一个正弦波.但是看别人的应用实例.好像这个端口可以用来做为按键功能使用.(可惜这个案例我只能看到外观,看不到更多的资料)因此,我在想,我在这个端口上接上拉或下拉电阻能否将这个端口输出的波形固定为高或低电平?

网友A:
那是晶体振荡电路的输入/输出端,不可以做IO的,有的MCU在采用内部RC振荡器时可将该引脚重定义为普通IO,只有这样的MCU才支持利用该引脚在重定义后以普通IO的方式实现按键功能。

楼主:
这个MCU是支持内部RC振荡的啊

这个MCU是一个与EMC153 脚对脚,全功能兼容的.

那么153的 P64 OSCO 是如何实现 成为普通I/O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