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14):
如图所示:运放U2A的正输入端为DA芯片的值,U2A的输出值和输入有什么关系呢?
电位器RP2是否是一个调零电路?为什么要加该调零电路呢?

网友A:
此电路恐有误。U2A开环运用,其增益非常大,输出一定正向或负向饱和。
RP2是调零用。调零目的通常是抵消运放的失调电压。在此电路中可能还有对DA输出调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