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驱动方法

楼主(2010-01-14):
想知道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咋整呢?请高手点拨点拨

网友A:
这个得看LCD的规格,有一些可以用IO来做BTL驱动(5V的供电,BTL = 10V),不过比较暗

网友B:
买一个段式液晶显示驱动IC,省点事

网友C:
买个LCD驱动器

网友D:
用IO驱动段式的LCD,一般都是用1/2BIAS的,点数少的划算,多了太费IO

网友E(2013-07-18):
建议楼主去看看圈圈大神的思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