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1-14):
帮我看看 A点的信号

和那个2.2K  100欧  电阻的作用

谢谢

网友A:
A点接地,什么信号?
这图画得,唉!

楼主:
是这个图

网友B:
A点电平由霍尔元件的输出类型决定,如果霍尔元件是开关型的,那么A点电平由晶体管是否饱和导通决定,要么为零,要么为Vcc-晶体管饱和压降。2.2K电阻是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

网友C:
我猜一下,应该是利用集电极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
然后由mcu的io口对A点电压进行检测,
2.2k应该是晶体管截止是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D:
霍尔信号输入那左边一定有问题,怎么又接VCC又接地的啊!

网友E:
霍尔信号应该是开关型脉冲信号,2.2k电阻是晶体管集电极负载电阻,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这样A点输出也是脉冲信号,与输入的霍尔信号反相。后面的100欧姆电阻与0.1uf电容组成的应该是一阶低通滤波器,使信号的波形变得更加平缓,后面的I/O输入估计接的是单片机的A/D转换器,通过检测电压的高低来反映霍尔输入信号的占空比或者频率。

网友F(2010-03-11):
同意5楼观点

网友G:
同意8楼

网友H:
8楼比5楼更深入些

网友I:
8楼的更有道理点!

网友J:
检测频率还要用AD转换?

网友K:
霍尔信号从基极输入,用PNP行吗?

网友L:
A点接地,什么信号?
这图画得,唉!
引用 网友A:

哈哈

网友L:
看来大家都没实际做过电路
那个100欧电阻是保护电阻,防止烧掉单片机IO管脚的。也许单片机是3.3V的?
那个2.2K是三极管的负载电阻,三极管是用来将霍尔的信号反相的。

不过这个电路是多余的,在单片机内部反相,比在外部反相要容易得多。
稍微有一点作用的就是那个电容了,和2.2K电阻串联起到滤波的作用,时间常数大约0.22mS,对小于0.22mS的窄脉冲进行滤波。

网友M:
这是一个霍尔开关电路,三极管起到电流放大作用,2.2k的电阻是下拉电阻,三极管截止时把电位拉到 0 V;当霍尔开关动作时,输出电压接近Vcc,100 欧姆的电阻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N:
8楼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