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无正文)

网友A:
8位单片机就能有“U盘数据读取和加密等的功能”ARM就更不成问题,成本还要看你其它功能要求。

楼主:
8位单片机读取U盘数据,关键是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B:
看你是从头开始还是简单移植      ARM +LINUX   成本计较高     但速度快

网友C:
看你开发周期 如果直接买个硬件+代码移植成本高 自己一步步高 时间花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