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进一步提高21434的灵敏度

楼主(2010-01-14):
用21434调touchpad,需要穿透2mm的塑料。

1.把分辨率调到最高,15BIT了
2.已调整Vref
3.更改过CSD和CSDADC
4.更改过with/without prescaler及相应prescaler值
5.用可调电阻更改Rs值
6.Cmod更改为10/22/33nF作比较
7.PCB的设计没有问题。
8.TouchPad的PAD大小已不能更改了。

但是手指放在上面,信号还是太小,不稳定。

还有什么办法更一步提高信号?希望高手指点。

先谢谢!

网友A:
1.调高resolution
2.降低scan speed
3.不稳定 可以添加 fliter

网友B:
调完所有的还不行的话,你可能要看一下layout有没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C:
楼上经验啊,哈哈

网友D:
都说完了,看LZ结果了

网友E:
:lol我是这方面砖家

网友F:
是专家就说说你的看法啊

网友E:
我找找,我记得我写过一个文件

楼主:
21434的灵敏度还是太低了,隔了2mm塑料,不好处理。。。。如果不加塑料,效果很好。

网友G:
大哥调好了没?借鉴一下,我也在弄TOUCHPAD

网友G:
3.更改过CSD和CSDADC
4.更改过with/without prescaler及相应prescaler值
这两个值是在那里调?

网友H:
用做touchpad,你加了2mm的塑料?太狠了吧,,,不可能加这么厚的覆层的。

楼主:
的确是需要2.0mm,产品的需要。大家多给点建议吧~~~~~

网友I:
我觉得楼主已经是砖家了

网友J:
不明白为什么得2.0mm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测试的结果吧

网友B:
CY曾经在一些网络研讨会讲过,2mm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楼主可以在调调,或者你直接找代理商帮忙好了,你现在已经快产品化了,我想代理商会愿意帮你的,因为很快就会拿到订单了,呵呵

网友K:
CY曾经在一些网络研讨会讲过,2mm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楼主可以在调调,或者你直接找代理商帮忙好了,你现在已经快产品化了,我想代理商会愿意帮你的,因为很快就会拿到订单了,呵呵 ...
引用 网友B:
说的代理好像很……,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K:

是不是中伤代理了,不好意思,呵呵。不过有的代理是这样的,但不到单子不愿意帮忙,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假如你是代理,你肯定是个热心肠,呵呵。

网友L:
CY的代理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好像在说我啊......:lol

网友M:
好像在说我啊......:lol
引用 网友A:
你是代理啊 ?

网友A:
代理的FAE

网友F:
代理也经常逛论坛~~~

网友A:
代理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N:
代理经常给人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F:
这个代理很好,赞一个

网友M:
这个代理很好,赞一个
引用 网友F:
同意同意

网友A:
牛年牛牛憨态,虎年虎虎生机。 预祝你和你的家人虎年虎

网友M:
牛年牛牛憨态,虎年虎虎生机。 预祝你和你的家人虎年虎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牛同虎哈

网友O(2010-02-17):
Rb 对灵敏度有很大的影响, 配合其他参数,可以试试, 一般在2~10K之间有一个最大值.

网友O:
再就是更改PCB设计, 尽量减少Cp.

网友P:
哇塞,另一个版主哦

网友F:
过年了版主出来跟大家问好来了

网友Q:
2mm应该没有一点问题,你得resolution只要13即可,另外你的PAD可能太小,至少5mm直径,还有你的覆盖物的材料及电镀等膜可能会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