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Keil的软件仿真调试串口时,如何直接输入十六进制数

楼主(2010-01-14):
程序中有串口通讯部分,习惯下载前先软件仿真调试一下,但跑软件仿真时,单片机发送到串口的数据是一目了然,但从PC键盘上接收到的只有ASCII码,如何将任意16进制数通过串口控制窗口送入单片机的串口,请大家谈谈.
目前都是随便按个键,然后修改从SBUF读取到的值来调试的,有些不方便,不如直接输入省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想在串口仿真界面直接输入数 ?

可以先虚拟两个串口 COM3  COM4,再虚拟链接起来
在keil 用MODE 命令为其中一个虚拟串口设置相关参数 : MODE COM3 9600,0,8,1
之后绑定  assign   com3  <SIN >SOUT
keil就可以使用COM3跟COM4 通信了
你可以用调试软件操作COM4

网友B:
可能肠兄想在keil的仿真界面看16进制数,如果是的话很简单,显示UART #1(不一定是1)窗口,在窗口内点右键,出现一个菜单,可以选择Ascii Mode 和Hex Mode,还有一个选项是清楚数据

网友B:
UART #1,#号后面的数字对应串口号

网友B: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网友的主意,串口绑定是个好办法,以前在有原生串口时弄成功过,后来用USB转串口,一直没搞定,有空再试试。

楼主:
请2楼的xlsbz网友推荐推荐一个好用的虚拟串口。

网友C: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6.0 这个一直用很不错

网友D:
以前我下载过一个好象是平凡老师还是谁写的KEIL串口插件,功能比较强.

也可以设断点,随便发个数,然后手动把接受到的数修改掉吧。

网友B:
俺有个虚拟串口工具,这个是我的珍藏版,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原来用过一个,挺好用,就是需要注册,试用期过后,卸了重装都不行

楼主:
俺过去也装过要注册的,虚拟串口的确能在无硬件的条件下调试串口通讯软件,非常实用的东东,谢谢楼上网友.

楼主:
软件很好用,相关截图如下,再次感谢!

网友A:
我用的这个

楼主:
哈哈,趁热打铁,竟"鸳梦重温"

Keil绑定串口成功,用软件虚拟串口硬件连接关系,用SSOM32与Keil软件仿真通讯成功.

哈哈,调VB串口通讯程序可以抛掉硬件在PC机上完成全过程了.都好多年没打通这一脉了.

楼主:
一冲动,忘了上图片举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