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 COM2在哪呢 ?

楼主(2010-01-15):
一般台式机机只有一个COM1口,但是调试助手里有COM2,不知道在哪?

可不可以用呢 ???

网友A:
主板上另外有一个10PIN插座,买个COM口的后挡板插上

网友B:
串口助手里还有COM3  COM4呢。。。。   只要硬件软件设置得当,  编号是哪个都随意啊。。。

你也可以把你常用的COM1设置成COM2啊。。。

网友C:
通常台式机主板上是有两个串口和一个并口的,只是未必联出,有的主板留了插座,有些则干脆为省成本未安装232电平转换片,我的主板就是这样,只有一个联出串口和一个联出并口,另一个串口在软件里可见,但232电平转换片安装处空空如野,旁边的内部引出座自然也未安装,好在一个串口也够用了,如此情况下,如需两个串口只好自行安装电平转换片、储能电容和插座,多数主板都可如此处理得到两个串口。

楼主:
前天把机箱打开看了,找了半天没发现10pin插座....

算了,还是搞usb转串口的先用哈,免得把主板搞坏了...

网友D:
先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下“端口(COM和LPT)”下有没有COM1,没有的话就不用拆机箱了,肯定没有的。

至于“10pin插座”,主板上太多了,很多都是USB的,不要插错了哦~

网友E:
严重同意6楼
现在新的主板带两个COM口的越来越少了,
不过如果要找也还不是找不到,
有一些号称监控专用的主板串口就是全的,还带5个PCI,价格也不贵,而且是全固态电容的,适合像偶这种24小时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