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9加密的原理是否可以用来加密自己的产品?

楼主(2010-01-15):
这几天中9升级,闹得沸沸扬扬,我已经成功将山寨机升级,由此想到能不能把中9 的加密方法用在自己的产品上面?中9我已经拆开了,与加密相关的就几块芯片:MCU,FLASH,和内存,根据网友反馈的信息,几乎所有的山寨机都非常的类似。如果对flash烧录不成功,就会把整台机器变成砖头,为此我还不得不把flash拆下来,烧录原来的flash内容进去来恢复。我想启动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开机,读出flash到内存,执行,这个过程大家应该没有异议。flash里面是含有load代码的,因为升级出错的话,直接导致机顶盒无法和串口联机。而且在联机过程中可以看到boot1和boot2字样。
整个升级过程就是烧写flash而已。
关键是怎么区分山寨机和正版机?我试过,用修改序列号的方法根本不管用。而且,机器里面又没有ID芯片的。而且有网友把正版的机器烧录进自己的机器,依然无法完成自动搜索,只能手工更改数据烧录进去,我就奇怪了,怎么可能啊。而且即便是正版机器里面带有ID,那升级岂不是要把所有的ID都要从卫星信号里面读出来,比对,是正版就升级。一期工程就300万台机器,那要读多久啊?显然ID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网友A:
请教楼主 中9的升级方法,我岳母娘家的锅子黑了

网友:
没那玩意,没玩过。据说会升级到一小半的时候不能升级,重启以后只能看十几个频道。
所以:
1.要么是升级时数据是保存在内存里,要么是有备份而系统。
2.是否正版的比对不是像通常一样在开始就比对,而是包含在前面的数据段中,要找到相关的序列号需要对前面的数据全部分析,排除不相关的数据。
3.应该是可以做到对应的芯片有对应的程序,所以应该可以做到**出来的程序再烧机器也没用。ID的比对应该在程序里面通过特殊算法包含,手动更改应该是要完全知道加密方式才行。

楼主:
请教楼主 中9的升级方法,我岳母娘家的锅子黑了
引用 网友A:

http://bbs.lcdhome.net/

网友B(2010-06-20):
应该都有单独的ID。

网友C:
现在,中9又回来了!
6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