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下图电路R4通过C2引入交流正反馈(自举)。
哪位高手给我讲讲怎么自举的?谢谢!

美中不足的是R3//R6决定负反馈,而非R6决定,如果是作成跟随器的话。

网友A:
管子Q1电流增大后R6上压降增加。通过C2,R4抬高Q1的G极电压(正反馈),此便是所谓的自举。

网友B:
交流自举,把基极电位提高。输入电阻大大提高

网友C:
分析的要点:电容两端的电压始终不变 (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

楼主(2023-01-13):
引用 网友A:
管子Q1电流增大后R6上压降增加。通过C2,R4抬高Q1的G极电压(正反馈),此便是所谓的自举。 ...

谢谢HWM大神!

网友D(2024-04-01):
有了 R2,R3,R4,输入电阻都会大减,共集共射都一样,
自举,实际上不会增加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电阻,只会抵消偏置网络给讯号源带来的直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