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是否阻燃?

楼主(2010-01-15):
请问,我们平时使用的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贴片电阻等这些电阻,是否阻燃?

网友A:
一般的电阻器不阻燃,在过负荷使用时可能发生燃烧,气体,烟雾,赤热等现象,而阻燃电阻器在使用功率超过规定值时一般会发生烟雾,赤热,但不会出现火焰和燃烧。

网友B:
想阻燃,用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