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无线控制

楼主(2010-01-15):
要做个东西,能实现GPS定位远程控制的功能,用什么技术?本人对GPS/GPRS的含义不是很了解,有没有一种模块能同时实现这两样功能,有的话能不能推荐几款呢?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二合一的模块都很贵,质量还不稳定。最好选择独立的。如果你连对GPS,GPRS的定义都不清楚的话,其实没必要做这个产品了,现在大街上已经到处都是车载GPS跟踪了,出厂价格已经低到5-600了,利润也就100多块。已经过气了。

网友B:
远程控制基于GSM/GPRS/CDMA/3G等移动通讯模块即可,价格上确实无必要采用二合一型,独立的GPS模块+移动通讯模块(一般多用GSM或GPRS模块)就可以了,这方面的应用在02-04年时比较热,仅在21IC我就这方面的技术解答回帖就有数百,这两年则确实少见了。技术不难,先好好去看GPS模块和GSM/GPRS模块的手册,本坛的相关老帖不知还在不在,去翻翻看,但要先建立基本概念后方可再进一步。

楼主:
好的,先学习基础知识,再深入探讨,到时还要请教 chunyang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