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引脚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15):
我用一组合门电路控制单片机复位引脚,发现上电的时候低电平拉的不够低。由于上电,单片机上电复位该引脚被内部下拉,是否由于门电路影响,导致拉不低?

楼主:
复位引脚能直接用门电路接入吗

网友A:
首先申明,本人较菜:

我这几天也在折腾这个事情.

我们芯片不同,把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1.复位脚设置:如果没有专门的寄存器供复位脚功能选择,那么在烧录软件上,请看仔细了,应该有复位脚功能的选择.你可以选为RESET 功能,也可选其他功能(如果芯片支持其他功能的话)

2,对于RESET脚,我选择为RESET功能,并直接悬空时,其为高电平,略低于VDD.(该芯片说,当RESET电压大于等于VDD时,便会发生复位).

3.对于RESET脚,我选为INPUT功能,但设置内部上拉电阻,并让端口电平变化中断使能,做为一个INPUT端口使用.并在软件上设置其为 1,但实际测量的时候,其电平 为0.0X伏.因此,我认为应该是内部上拉使得其电压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