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关于文件传送和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使用IAR 4.22A生成的HEX文件在本机用ST FLASHLOADER工具下载到目标板,一切正常,将HEX文件通过局域网和INTERNET传送至其他PC,使用flashloader下载后,目标板无**常工作;再将该hex文件返回原机(本机),再下载,又一切正常。
请教香版主,能否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A:
用另一种方法传送文件,比如用U盘,再与用局域网和INTERNET传送的文件做比较,看看是传输时产生的问题还是其它PC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在用U盘等方式实验,也在检查是否PC本身的问题还是传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