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时间运行后,复位死在SystemInit中是咋回事?

楼主(2010-01-15):
芯片:stm32f103vb 3.3V供电 8M晶振
  * @file    system_stm32f10x.c
  * @version V3.1.0
  * @date    06/19/2009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main() 第一条指令就是调用 SystemInit()
整晚运行都正常,USART通讯/ADC/DMA/TIM功能都没问题
通过联机命令停止喂IWDG,复位
然后停止一切反应
按钮(NRST)也没有反应
换SystemMemory模式,再复位,也没反应(ST软件)

如果运行时间不是很长,则复位很顺利,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复位后,是默认使用HSI?
可能是HSI停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