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复位问题(匠人PK梅丽凤)

楼主(2010-01-15):
看了匠人关于单片机复位的几个电路,也看了梅丽凤老师编写的关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发现了一个差别。
        按键复位电路中,匠人用的分压电阻R2是10K,而梅老师用是的200K。我赞成将人的,这样按键后才有2.5V的电压加到RESET脚上。而梅老师的最多才25mV。
       另外我还有一个别的疑问,MCS-8051中,RESET/VPD引脚都是高电平有效,如何来区别它们?

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说完哦。
匠人关于他书中的复位电路二 的解释,我有一点不同,即按键按下后,电容是不会放电的.下面是关于他的解释的网址。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电路图没有附上,也不知说清了没有。

网友A:
图,懒得翻。贴出来再说

51核的MCU不全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B:
看了匠人关于单片机复位的几个电路,也看了梅丽凤老师编写的关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发现了一个差别。
        按键复位电路中,匠人用的分压电阻R2是10K,而梅老师用是的200K。我赞成将人的,这样按键后才有2.5V的电 ...
引用 楼主:

首先确认一下:你看的是不是《匠人手记》第2印次之后的版本?是不是指书上第12页的图1.8-b?

关于这个图中的R2电阻,是有一段故事的——

当初匠人在写网络版的《匠人手记》时,曾经有一份独立的手记里面收集了一些常见的复位电路,也包括这个图。请注意,我说的是“收集”,也就是说,这个图不是我原创的,而是“抄”来的。呵呵。当时这个电阻的参数也是200K。惭愧啊……

然后,在写书之前,匠人曾经列出写作大纲征求网友们的意见。当时有网友认为这个关于复位电路的内容过于浅显,建议匠人去掉。但是匠人考虑到照顾新手阅读,就把这篇内容合并到了手记1《单片机入门知识与基本概念》里,变成了其中一个片段。所以在第一印次的书里,这个电阻的参数也是200K。

后来书出来之后,在《匠人手记》书友会QQ群里,有网友“Be Wanted”就这张图向匠人提出商议,认为200K太大了,无法满足按键复位的功能要求。后来经过考虑,匠人把这条作为错误写入了勘误表。把200K改成了10欧姆(不是你说的10K)。并在后续印刷版本中更新了这个参数。(作为回报,匠人向这位网友赠送了一本修订之后的签名版《匠人手记》,这是后话。)

最后总结:匠人也好,梅老师也好,其实这个图都是从一个“祖师爷”那里抄的,所以才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区别是,《匠人手记》的交流平台(论坛、博客、邮件、Q群)比较丰富,《匠人手记》的整个写书过程都在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所以书中的错误立即就被人纠正了,避免了继续误人子弟的事情发生。而梅老师那本书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果他看不到咱们这个贴的话)。

楼主:
哦,明白了~
:lol 来二姨家学习,还能发现教材里的错误,呵呵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还请大虾继续帮忙.
51单片机的RESET/VPD引脚都是高电平有效,如何来区别它们?

网友C:
汗~  老x有罪!

看成 (匠人PK梅超风) 了:L

网友D:
汗~  老x有罪!

看成 (匠人PK梅超风) 了:L
引用 网友C:
:funk:

网友B:
汗~  老x有罪!

看成 (匠人PK梅超风) 了:L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也看成了梅超风。:L :L

网友E:
汗~  老x有罪!

看成 (匠人PK梅超风) 了:L
引用 网友C:

晚辈同有罪。。。。

网友F:
排队有罪

楼主:
梅超风是谁啊? 没听说过他没有罪吧

网友G:
R2电阻的来源有这么复杂的背景啊

网友H:
失敬失敬

网友I:
大伙不仅技术OK,还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