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可以补泪滴吗?

楼主(2010-01-15):
几M~几十M的晶振脚上的走线可以补泪滴吗?对时钟信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没有问题,这个频率上,重要的是走线不要太长

网友B:
难道不补泪滴会更好吗?

网友C:
请说明要补泪滴的原因

网友D:
几M~几十M的晶振脚上的走线可以补泪滴吗?对时钟信号会不会有影响?
  可以补泪滴           对时钟没影响       但注意走线长度

网友E:
补泪滴只是为了让焊盘更牢固而已。

网友F:
可以补,但是注意线长,线长会增加电容,晶振有可能不振的。呵呵

网友C:
线长会增加分布电容跟分布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