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使走线中过孔的焊盘用绿油盖住?

楼主(2010-01-15):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设置,工艺文件说明即可

网友B:
AD的过孔属性里有盖孔选项,99SE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加工的时候跟PCB厂商说“过孔盖绿油即可”

网友D:
过孔要求盖绿油,那是厂家工艺问题,下次打板时注意一下在文件中说明!

网友E:
如图点选即可。

使用文字说明显然是江湖郎中的做法,不可选。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更谢谢叶工!

网友C:
那PADS里面是怎么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