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RC

楼主(2010-01-15):
我用中颖168单片机的pwm和运放做一个DA,在pwm输出端要加一个RC滤波,请问版主这电阻和电容应该选多大的,我现在急着投版没时间弄了。谢谢!!!

楼主:
路过的各位高手帮忙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简单的rc滤波,看你的pwm的频率,设计截止频率为pwm脉冲频率即可。
你既然用到了运放,为何不设计个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B:
设计截止频率为pwm脉冲频率不行吧?
在此频率上,衰减仅3db,如果用示波器看,PWM波形仍可见,只是幅度小一些,变得圆钝了而已。

楼主:
3楼好  你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什么是截止频率,怎么计算它? 谢谢!

网友C:
单纯用RC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平滑的,楼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算衰减程度
另外,截止频率是指衰减到原来的0.707